小小白请教本本框架图英文意思

楼主(2014-10-29):
刚开始学看电路图,华硕K42JR框架图中,大多英文查查英汉词典或百度下都理解了,只是EC和北桥间由LPC连接的Debug Conn    ,和EC下的  SPI ROM的解释定义却查不到请大神指教!

网友:
少发自己先坐下!等待大神中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在那里学的教教我

网友:
SPL ROM 是BIOS

网友:
spi rom是bios通信线。rom是存储的意思,spi rom意思不就是读取存储嘛

网友:
怎么没有图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