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四位半自动档数字表FLUKE、安捷伦都行

楼主(2014-10-29):
如题,以前发过帖,一直没找到合适的。
要求:四位半自动档。
电容测量要220U以上的。
500-1000左右,想换掉VC86E。

网友A:
VC86E不好用吗
新安江
这个表应该是性价比最好的国产表,精度高、反应快,但有个缺限就是电阻档不归零。 不习惯。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VC86E不好用吗
这个表应该是性价比最好的国产表,精度高、反应快,但有个缺限就是电阻档不归零。
不习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