花1分钟进来看看!充电的问题。。

楼主(2014-10-29):
有个仁宝不充电的机子,进系统提示电原已接通,未充电。。。拆开看没有进水痕迹,把电池放上去开机测电池电感有12负,就是不行。。IO换过了  BIOS升级了  充电芯片也换了,我现在发现电池温控信号  BATT_TEMP擦上电池后 就只有0.5了不上稳定3.3  电池接口去 EC的 EC_SMB_CK1  擦上电池后电压也不正常了。小弟在此虚心请教  。。电池客户换过新的了  ,大家帮下忙。电池电感有12副了 还是不能充电为什么呢

网友A:
电感有电压说明已经充电了,为什么说没充电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感有电压说明已经充电了,为什么说没充电呢。

兄弟你好,电池电感确实有电压了,但是进系统提示 电源接通未充电,适配器用原装的也一样 ,擦上电池后有待机充电电流,就是不行

网友B:
可能南桥有问题了

网友A:
有待机充电电流,说明已经充电了。只是电池电量检测电路有问题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能南桥有问题了

跟南桥没关系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待机充电电流,说明已经充电了。只是电池电量检测电路有问题了。

我电池 温控信号 电压擦上电池后 就变了  去EC的2个数据线的电压也一样 请问您这样算正常吗 。应该去弄什么地方呢

网友:
电池有问题拉低电压

网友:
牛B 啊 什么都能发

网友C:
电池本身有问题吧··

网友D:
不知道楼主解决了吗,有没有考虑过EC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电池本身有问题吧··

不是说客户换新的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知道楼主解决了吗,有没有考虑过EC呢

早换过了 还是一样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电池本身有问题吧··

换过新的啊

网友:
这样机器 我直接放弃

网友E:
进系统去显示正在充电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进系统去显示正在充电吗

你看清楚再回帖把  显示 电源已接通未充电

网友F:
看反馈电阻有问题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看反馈电阻有问题吗

反馈不正常的话不会出12V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