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系列的本本不能轻易动刀 因为都比较新。

楼主(2014-10-29):
最近修了几个I系列的本本。都是显示有问题。但是我都是通过刷BIOS完成的。独显坏了我就把独显断线分开用集显。集显坏了我就禁用集显。都管凑合用。。都是按最简捷的方法弄好的。不知道我这样做是不是很不专业。请高手指点。

网友:
不知道你说的什么,显卡坏了刷BIOS能好

网友:
独显坏了我就把独显断线分开用集显,楼主的大招哪里学来的?

网友A:
首先发错版块了 这里是原创 严管!

其次 I系列的有很多 从一代到 四代  其中 有些早已过保 维修的数量很大了 不知楼主说的不能轻易动刀从何说起

再次 你能搞定所以机器双显卡的 随意屏蔽或者使用 那很厉害了!

网友:
有个I7 G72的 网上买的

网友:
楼主从蓝翔来的吧

网友:
有点乱吹!!!!!!!!!!!!!!!!

网友B:
敢问怎么收钱的啊、客户回去问我怎么只有一个显卡了、要是事先和客户说好了钱貌似没有多少吧

网友:
蓝翔挖掘机最强

网友:
修板那家强!楼主最强啊!

网友:
感觉这种方法不适合是做维修的人搞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敢问怎么收钱的啊、客户回去问我怎么只有一个显卡了、要是事先和客户说好了钱貌似没有多 ...

说白了,最多只能是一个系统的钱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首先发错版块了 这里是原创 严管!

其次 I系列的有很多 从一代到 四代  其中 有些早已过保 维修的数量很 ...

我说的不对吗。看来我的水平确实有限。努力向你们看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