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f3t通病

楼主(2014-10-29):
华硕f3t 开不了机了停在initializing USB controllers 。。。done  ,原来是不亮拆机后可能是接触不好,又亮了,但停在华硕logo处不走了,加焊一下USB口,论坛上有很多没有解决,应该是通病,好东西贡献出来,故分享一下

网友:
不错,学习了

天意wx -4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不错 学习了

天意wx -4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加焊USB口?机子难道能检测出USB接口虚焊吗?

网友:
U口有针坏了,还是仅仅是口虚了?

网友:
USB口虚焊造成开机不i进系统 学习了

网友:
直接BIOS里面屏蔽这个口 应该可以

网友:
这英语你翻译一下呀,好像是SB出问题了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USB的虚焊?感到费解啊!

网友:
USB口虚焊导致initializing USB controllers 。。。done ?令人费解。

网友:
虚汗不至于吧 哈哈

网友:
下次碰到加焊一下,,,没有碰到过

网友:
楼主是USB口有问题还是数据线哟还是供电管子

网友:
意思很明显是USB不行了,加焊的是那个USB口呢

网友:
一些华硕的板子USB与主板的连接的地方,出厂的时候焊得不够饱和,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

网友:
USB的虚焊?楼主你是怎么想到加焊的

网友:
上面提示USB控制器出了问题,先从简单的入手,你不可能先换南桥吧

网友:
會不會是usb接口短路造成的

网友:
这是 通病嘛!U口虚焊感觉不太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