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池开不了机

楼主(2014-10-29):
AC能开机,开机后,取掉适配器,电池也能保持
当开机后,下图51_ON#为低,使PQ101导通,产生VS信号,经测此信号正常产生
VS信号加到PR417上,也正常,当测到PQ406 B 集没有电压,再测PQ407电压为高,使PQ406 B集电压拉低,故障找到了,一看B集为ACPRN信号,此信号为AC交流输入信号,没有AC输入,怎么会有这个信号呢,这个信号是充电芯片发出的,当有AC 输入才有这个信号,现在有这个信号,有两原因,一是充电芯片的问题,一是,电池电压错误进入AC 通道,那么有可能隔离管击穿,也有可能经过一些元件进入
后经查,看第一图,这图中有个PD101二极管,击穿,使电池电压进入AC通道,使充电芯片检测到AC输入,导致发不出3V 5V的开启信号,此机为联想机,板号LA6881

网友:
思路不错,多上点图更好

网友:
思路很好啊!

网友:
这种问题如果思路不对的话那就不好办了

网友:
我第一次发维修贴,用这个例子来发,不是维修复杂,就是因为具有典型的思考性维修,到迅维一年多,也不想只看,不交流自己的维修经验(虽然经验还不多)

网友A:
单电池会出3.5V吗?

网友:
就是 AC检测 也错了吧 也不很难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单电池会出3.5V吗?

按下开关后就会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