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70 PQ302击穿为什么会造成大短

楼主(2014-10-29):
联想Y470 PQ302击穿为什么会造成大短

网友:
肯定还其他的管短路

网友:
兄弟你也把图纸贴上来啊  这怎么帮你看

网友:
PQ302是产生公共电压的第二个管,穿了也不用大短,你这个大短肯定是其他电路有短路问题

网友:
楼主没上传图纸,我来上传吧

Intel_仁宝_LA-6881P_联想Y470(HM65).pdf

网友A:
没换管之前是大短换了之后就好了

网友:
百思不得其解

网友B:
击穿了 会造成过压 就有可能造成短路

网友:
凡是都有可能,8楼的解析有可能

网友:
击穿怎么造成过压法‘
说明白点

网友:
截个图上来帮你看会快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击穿了 会造成过压 就有可能造成短路

过压是指短路后大电流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换管之前是大短换了之后就好了

换的那个地方在电路上截个图上来看看

网友:
就这个嘛,要是没猜错的话,是AC不短路,AC DC一起的时候大短,很浅显的电路知识,基础要牢固啊

网友:
还有其他地方短路查查吧!

网友:
看图在发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