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的戴尔

楼主(2014-10-29):
今天接到一个返修机器   是戴尔1555    独显的    他之前的问题是一开鲁大师压力测试就掉电   修了显卡好了    现在又出着问题了    还是加焊显卡   结果不通电 了   我以为是显卡坏了我把显卡拆了也是一样的  3V5V  只有3V没有5V插上电源   电源头上那个灯会亮一下就黑了    正常的话  那等是不会熄的   我是新手我不是很懂   哪位师傅讲解一下

网友:
有没有哪位师傅修到过这问题

网友:
有短路  看看是不是桥下面半层的问题

网友:
肯定还是哪里有短路的,仔细检查一遍

网友:
测5V是否短路 如果有 断开5V烧鸡大法

网友:
肯定是短路罗,打下5V的阻值,短路的话就用烧鸡大法啊!哈哈

网友:
很明显的短路保护

网友:
实在搞不到就转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