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式机戴尔MIG41R M/B 复位灯闪问题

楼主(2014-10-29):
               小弟我今天早上接到一个台式主机,戴尔品牌机,外机型号是Vostro 230,来的时候客户说是不会显示 ,就是屏幕不会亮,我接到后检测一下,不跑吗,就跟客户说主板问题,客户说他有事出去办事,机器先放这里修,我就大概给他说了一下修主板的价格,他也同意了,我就把主板拿下来
主板详情信息为下图

上检测卡,点主板,检测卡上没有字,也就是不跑吗,我看一眼,咦....复位灯闪了一下,又看了一眼又闪了一下,我暗笑一声,这问题就那么几个地方,二话不说,电池拿下来量了一下,3V,目测南桥是82801GB的,心想千万不要是南桥的问题呀,给客户报价才50块,用表大概量了一下几个供电,知道都正常,慢慢来吧,刷BIOS,5分钟后BIOS刷好,焊上去,心想好吧好吧,可是点主板,竟然涛声依旧........我真的头大了,这怎么给客户交代,南桥呀,他会换 吗?  就打电话给客户给他说了一下情况,说是南桥的问题,换个南桥要多少多少钱,又给他说你这是品牌机没有原装主板,要想换主板还要等发货,给他说换主板要多少多少钱,客户同意换南桥,直接BGA南桥拿下,我这里还有两个新南桥,不一会儿我就把南桥换好了

上电测试,心想这次你该好了吧,没通电的时候心里就暗笑,可是当我通上电的时候我的下巴都快掉了,还是涛声依旧,这次真的傻眼了
拿起万能表仔细量了一遍,还是没问题,心知道这就不是供电的事情,我当时有个念头,我还有个南桥,要不换上?想想算了吧。
我仔细回想我的各个步骤,觉得没错呀,难道还是BIOS的问题,我又把原来的BIOS刷了上去,可结果还是一样,这里我就想不明白了,按道理说此板子已经好了呀,可怎么还不好呢?打算放弃的时候,脑子突然想起来一个事情,BIOS芯片......二话不说,赶紧看看我备份出来的BIOS是1兆的,我就开始找芯片,心里算着,应该是25X80之类的BIOS芯片,就在笔记本主板上找了一个,我把他原来的BIOS刷了上去,这次不一样了,这次真的是不跑吗,不过检测卡上边有字,复位灯也不会闪了,我又把我下载的BIOS刷了上去,这次好了

不是什么技术问题,希望朋友不要学我,高估了自己,走了很多弯路
结论很简单,就是BIOS芯片坏了,找一个刷上去就好了
纯手打,勿喷

网友A:
BIOS芯片坏的几率很少,楼主怎么判定是新片坏了呢

网友B:
看来问题一开始就是BIOS芯片坏了,不过芯片坏的不多见。有波波的话,那会打下波形就好了

网友:
BIOS芯片能刷写,芯片怎么还是坏的呢

网友C:
该查的你都没查,就直接换桥,,,思路不清

网友:
BIOS芯片就是存贮数据,CPU把它的相关内容正确读出来,你能用编程器读写它,基本上说明它是好的了,,但不清楚你怎么是这样的,,不解中

网友D:
BIOS芯片坏 很少遇到 给你遇到了 走了那么多弯路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看来问题一开始就是BIOS芯片坏了,不过芯片坏的不多见。有波波的话,那会打下波形就好了

可以测量下BIOS 芯片CS引脚的波形,一般主板复位工作时候为高低高电平跳变。

网友F:
可以读写会是芯片坏吗,不解

网友:
总结为BIOS芯片有问题,错杀了南桥是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可以读写会是芯片坏吗,不解

可能是容量不一样吧,我没见过坏的芯片

网友G:
引用 网友E:
可以测量下BIOS 芯片CS引脚的波形,一般主板复位工作时候为高低高电平跳变。

说的是片选 脚吗,1脚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BIOS芯片坏 很少遇到 给你遇到了 走了那么多弯路

是啊,如果是我未必能发现这个问题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该查的你都没查,就直接换桥,,,思路不清

因为看到南桥的型号是比较容易坏的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说的是片选 脚吗,1脚吗

是啊,片选脚一般通过排阻上拉连接南桥的。

网友:
所以说,维修要先易后难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BIOS芯片坏的几率很少,楼主怎么判定是新片坏了呢

说实话,我不是判断出来的,我只是感觉出来的,我也算是一个经验维修吧 ,拿起一块板子,基本上不会用表去量,一般情况下就可以判断出哪里的问题,这块板子我修了好多块了,一般都是南桥的问题,BIOS的问题太少了,所以,我吧南桥都换了,还是不好,就找BIOS的问题吧

网友:
很多主板都想靠感觉一下秒杀   要么真的秒杀  要么会给自己造成很多麻烦  还是踏踏实实从简单排查起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亨经验

网友:
我遇到过一次BIOS芯片坏的,就是在刷BIOS的时候烧录不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