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20请高人指点

楼主(2014-10-29):
不明白这个Q1901是什么用的?求高手指点……

网友:
求高手指点啊!本人的理论不乍的

网友A:
这样的PG 我在修ACER 也遇到过 稀里糊涂的好了  不知道 为什么

网友B:
果然是高人指点    我也一个这样的对着维修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果然是高人指点    我也一个这样的对着维修一下

我是想求你给我指点啊,不是我指点你啊,晕!

网友C:
不明白  应该 还会有问题

网友:
糊里糊涂的样子

网友:
HHJJJJJJJJ

红警维修 -2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所以发上来求高手指点下啊,因为不明白这个Q1901在这里是什么作用,不装也能正常开机,很奇怪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明白  应该 还会有问题

一直在测试都没问题哦,我也觉得奇怪!

网友:
那是给南桥 的一个PG信号

网友:
小心扣你分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果然是高人指点    我也一个这样的对着维修一下

也能好的话说一声啊!可能真的是可当做通病来处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样的PG 我在修ACER 也遇到过 稀里糊涂的好了  不知道 为什么

分析下这个Q1901是什么作用的罗

网友D:
MOS场效应开关/功率放大管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MOS场效应开关/功率放大管

为什么没有它就能正常触发,安上就不行呢,而且我去其他地方找一个来换上,也不行,拆掉就可以正常,进系统什么的都正常,也一直在测试的,没问题!

网友:
没有看明白

网友:
慢慢看下罗,本人的语文水平不乍的

网友:
没有看明白什么意思

网友F:
在这里3.5VPG不为低的情况下 不会拉低RSMRST 所以你把管子拆了RSMRST就能不受控制的由电压上拉,纬创一般都这样   估计你这板是95280坏了

网友:
是个电源好信号  为下步工作的必要条件

网友:
起电平检测作用当3V-5V-POK不正常时会引起RSMRST#-KBC 27电平改变

网友:
Q1901就是控制PM-RSMRST产生的,如果3V-5V-POK不出就会不产生PM-RSMRST从而不开机,如果3V 5V电压都正常的话部分机器拆掉Q1901就可以开机了。当然要看3V-5V-POK有没有和其它PG相与的如果只是用来控制这个信号的话直接取掉就可以触发了。

网友:
个人理解是待机电压的3V,5V正常后发出PG到Q1901的2脚,使5,6脚的电压导通到地,截止另一个MOS管,产生PM_RSMRST#信号给南桥也就是平时所说的待机好信号    注意看一下Q1901里面有两个MOS管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为什么没有它就能正常触发,安上就不行呢,而且我去其他地方找一个来换上,也不行,拆掉就可以正常,进系 ...

拆掉就行说明正常产生了RSMRST待机电源好信号,装上不行,查一下2脚是不是3.3V,5,6脚为0V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为什么没有它就能正常触发,安上就不行呢,而且我去其他地方找一个来换上,也不行,拆掉就可以正常,进系 ...

你是加盟*词语被过滤*的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MOS场效应开关/功率放大管

就一个开关管,怎么也成功率放大管了呢

网友:
是RsMRsT-KBC#与3V一5V一PoK逻辑相与产生PM一RsMRsT#的。

网友:
这设计机是脑残。 给他高机是高 低机是低。差不多是个延时作用。

网友:
待机下 EC 的复位 应该是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在这里3.5VPG不为低的情况下 不会拉低RSMRST 所以你把管子拆了RSMRST就能不受控制的由电压上拉,纬创一般都 ...

但是拆掉后什么都正常,修好后给客人好几天了,都没见有问题!95280坏的话,应不是这种情况吧!

网友:
控制RSMRST#-KBC高低电平,上次我见一哥们直接短接3V去RSMREST#-KBC也没见他有什么问题=。=应该就是个开关之类的东西

网友:
就是3V 5V POK #去REMRST#_KBC,3V 5V POK控制,后面你应该知道了

网友:
待机产生的PG来形成RSMRST,个人人为没什么用处吧...只是转换了下

网友:
看着像是开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