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和ps/2口不能用会和io有关系?

楼主(2014-10-29):
最近看到论坛里有几个帖子都是usb不能用换io解决,表示不能理解usb和ps/2口不能用会和io有关系,应该是南桥控制的才对。

网友A:
找张图纸看一下就知道 了

网友B:
哥们电路没有学过吧    PS2一般都是同IO 的 再去南桥

网友C:
IO 什么叫IO 就是输入输出控制模块 PS2 USB的功能是什么?自己想想就知道了

网友D:
IO 和南桥控制的都有可能,具体要参考主板图纸为准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找张图纸看一下就知道 了

我找了一个联想g31t-lm看了一下,没看懂。。这张图非常好找,io是8718,你要是方便帮我看一下io的多少脚管的usb,谢谢!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哥们电路没有学过吧    PS2一般都是同IO 的 再去南桥

那usb呢?那usb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IO 什么叫IO 就是输入输出控制模块 PS2 USB的功能是什么?自己想想就知道了

我只记得usb的两条数据线是直连到南桥的,为什么还和io有关系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IO 和南桥控制的都有可能,具体要参考主板图纸为准。

就是不会看,这个具体要怎么看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那usb呢?那usb呢?

USB工作一般也是由南桥管理的。

网友E:
那usb不能用关io鸟事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找了一个联想g31t-lm看了一下,没看懂。。这张图非常好找,io是8718,你要是方便帮我看一下io的多少脚 ...

IO的对应引脚这里应该是与USB两条数据线相连的,你可以跑下线路,具体以PDF图纸分析。

网友:
ps/2口大部分是南桥控制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那usb不能用关io鸟事?

电子产品无奇不有,这个真不好说

网友:
USB有问题 一般干南桥。。。

网友:
比如技嘉主板,PS2的MDAT和MCLK会进IO的呀

网友:
USB直接受控南桥的吧,听说

网友:
IO和南桥管理USB和PS/2

网友F:
usb是南桥的问题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usb是南桥的问题吧

最近看到好几个 贴子都说usb不能用,最后换io解决的

网友G:
io与南桥usb控制模块有关联
戒刀
这个解释比较给力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io与南桥usb控制模块有关联
这个解释比较给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