移动硬盘连接电脑无法读取分区 导致电脑卡死

楼主(2014-10-29):
手上有一块东芝移动硬盘,连接电脑后只能发现USB硬件接入但无法读取到分区。硬盘电机正常运行,使用分区软件也无法读取到移动硬盘,并且会导致电脑卡死,强制拔下usb接口后电脑恢复正常。将硬盘取出直接装上电脑后在BIOS中可以识别到硬盘。本人菜鸟希望各位高手能指教一番。

网友A:
把硬盘从盒子中取出来,用MHDD检测看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硬盘从盒子中取出来,用MHDD检测看看。

只有在BIOS中才能识别到这个硬盘,以排除硬盘盒的问题,偶尔可以读到盘但提示文件系统错误需要格式化,但点格式化后电脑卡死,移动硬盘灯常亮。

网友:
硬盘问题,如果没过保修就交给售后的

网友:
最好在保内,交售后处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