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主机蓝屏奇葩问题

楼主(2014-10-29):
  •       前两天接了一台dell的品牌机!先来张全貌说装系统蓝屏!心想好送钱的来了!开机进pe正常!在装系统的时候蓝屏了!我去..........扫描他的硬盘没有坏道弱道也少的很..换个硬盘试试!这下跟叼在进pe的时候就蓝屏了!!嘿嘿小样看哥怎么收拾你,换了跟条子,进pe,g系统正常完成ok啦!!整准备收钱发现装系统的时候老是重启!!装不完!!!重启了又开又有重启,哎悲剧!没法告诉客户板子有问题要修!要花点时间回去等消息,
  •        客服走了也没去搞他!!忙其他去了!前天客户打电话来吹了!才想起!心想条子硬盘都换了,一看是GB的桥!!!有种先杀桥的冲动!!但是一想换桥麻烦啊!哎先换个cpu试试看吧!换个了E2140的U装系统!!正常了只是声音不会!声卡温度不正常换之声音也ok了,测试了一个下午没问题,心想跟客户报换cpu的价吧到时候也好周旋点!!!打电话跟客户说cpu坏了!!换吧!!原机是E5800的u找个了6300的换上去结果哥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,刚进xp滚动条的时候,可耻的蓝屏了,哎看来钱钱不好挣啊
                   怎么还蓝屏呢!!!拆下主板仔细看看!发现一个8脚小芯片引脚上原厂用的助焊剂都流在外面凝固了!!不对啊!!!!板子上其他原件也没发现这种情况啊,上电摸摸它!!靠!!烫的很哦!!看了下输出是1.05v的!!在论坛上找了半天没有图纸!!手上没有G9731的料!!发淘宝要好几天呢!客户那里不好说啊!!在上论坛看看有能代换的芯片没有!感谢这个大哥,在垃圾堆找到这个apl5930换上!!ok进系统测试一切ok!!!!吃他块cpu。。嘿嘿,希望大家加点分!!写帖子累啊!!!!!

网友:
图片是修好了拍的!!手机像素不行!!大家将就看~!这是那个板子的型号

网友A:
G9731  是干什么的

网友:
最讨厌的就是蓝屏死机问题

网友B:
看电路这家伙是个MOS管吧?

网友:
那IC 是控制什么的

网友:
这个不是mos管!!我在网上没有找到G9731的pdf!!找到了可以代换他的pdf!!你们需要的看下

网友:
大家加点分呗!!!反正明天又可以加!!我现在下bios的分都不够了啊

网友C:
楼主是MOS管还是电源管理芯片、?

网友:
谢谢学习了,蓝屏问题有点很纠结。

网友D:
1.05v?给桥供电的吧?

网友E:
请问楼主不同品牌蓝屏时所表现故障点也不同吧?

网友:
跟我昨天接的那块一模一样,故障也一样,但还没有处理,明天去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请问楼主不同品牌蓝屏时所表现故障点也不同吧?

是的,最好中气蓝屏代码查一下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楼主是MOS管还是电源管理芯片、?

5脚的,基本是芯片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G9731  是干什么的

那个是电压转换的!!!我在帖子下面发了个可以代换芯片的pdf可以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电路这家伙是个MOS管吧?

不是mos管!!我发了可以代换的pdf可以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5脚的,基本是芯片了

哥那个是8脚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1.05v?给桥供电的吧?

应该是!!我没有具体跑线!!客户吹得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