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4R 7420 主板不认网卡 无线网卡

楼主(2014-10-29):
不认无线 和有线   哪位大师 指导一下

网友:
我是新手  我认为要检查下南桥

网友A:
供电、时钟、复位、总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供电、时钟、复位、总线

嗯   看了下复位  没有问题

网友B:
供电时钟复位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还有总线 我老是会忘记 这个

网友C:
自己慢慢查吧,都没有测试数据

网友:
南桥和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自己慢慢查吧,都没有测试数据

建议换板算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有总线 我老是会忘记 这个

还忘 了桥呢

网友D:
看看取一下网卡看另一个可以用不

网友:
整个单独网卡板换了   还是不能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看看取一下网卡看另一个可以用不

换了整个小板  还是不能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供电时钟复位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嗯   供电应该有吧!  蓝牙能用     蓝牙是在无线模块里面的

网友:
外接无限行不行?换模块行不行?系统行不行?驱动对不对?特别提醒:系统不对也会不认无限网卡

网友:
上次我装了XP没有无限网怎么装都没用,换了WIN7就可以

网友:
嗯   我先找个BIOS  试试

网友:
dell 的一般是小板的接口松了

网友:
好  强悍   高手啊

网友:
好  给力  高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