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GA 助焊问题,希望得到大师门的指点。

楼主(2014-10-29):
我是刚开始修笔记本主板的新手,很多时候要遇到BGA加热。我不好分辨是用有铅还是无铅加焊,一般我是打我都打在245度的无铅上,刚开始爆了几次芯片,上次加热SONY 小板 MBX-237时 把主板搞变形起泡了,只有让客户换板。后来我用有铅220度,但会加热不够。联想E40  加热显卡用245也爆了几次。 大师门,如何确定主板用什么温度加焊呢,E40之类加胶的用什么温度合适,对小而薄的板用什么温度?

网友:
用的是什么BGA焊机呀,

网友:
起泡的原因有几个:第一个就是温度过高 第二个高温加热时间过长 第三个就是PCBA受潮严重

网友:
机器温度不准吧

网友:
刚刚加焊DELL M5010 显卡  用245度加热,显卡起泡了,唉!运气不好啊,是技术不好啊!

网友A:
迅维CF-280T 返修台,昨天也加焊了一张DELL   M5010主板,不过是北桥,245度没有事,今天这板我先在烤箱里烤了十多分钟的。

网友:
温控不准确导致温度过高 可以实测下风口温度,校正下就可以了

网友A:
刚用自带的温测线实测了一下,无铅上风嘴245  下风嘴260   ,实测结果让我汗啊!  上风嘴340度,下风嘴280度!

网友:
怎么误差这么大啊

网友B:
bga真心觉得是你跟你自己用的机器熟悉程度和温度把握。起泡是因为你温度太高,再止上下风风口不要顶得太死,要留站间隙

网友C:
有铅的180度左右熔点,无铅的217度熔点,245不爆才怪!

网友:
热风不好用,还是红外好

网友B:
e40的黑胶卡加焊很少会成功的,把黑胶取下重植吧

网友D:
E40 这种灌胶的肯定宝珠

网友:
有铅无锅我都是用同一个曲线,没见爆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E40 这种灌胶的肯定宝珠

人家都上到280还没爆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e40的黑胶卡加焊很少会成功的,把黑胶取下重植吧

前几天一天重植了三台,竟然都能重植成功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铅的180度左右熔点,无铅的217度熔点,245不爆才怪!

245不一定是芯片里面的温度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bga真心觉得是你跟你自己用的机器熟悉程度和温度把握。起泡是因为你温度太高,再止上下风风口不要顶得太死 ...

起泡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没有烤过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刚用自带的温测线实测了一下,无铅上风嘴245  下风嘴260   ,实测结果让我汗啊!  上风嘴340度,下风嘴280 ...

曲线或机器出问题了,尽快修吧,不然以后爆更多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迅维CF-280T 返修台,昨天也加焊了一张DELL   M5010主板,不过是北桥,245度没有事,今天这板我先在烤箱里 ...

板先烤过的,基本没见爆的

网友:
板子预热也是很重要的。

网友:
可能是没有烤过板

网友:
花了多少软妹子

网友:
有的桥很容易就焊坏的,楼主要不就先烤下板,再把桥拿下来,我们这一般有铅的都是210度左右就能拿下(我说的是上部温度),而无铅的一般都是在235度左右就能拿下(此也为上部温度),楼主你的240多度大高了,肯定会把桥做挂的

网友:
多用废板练啊,才能掌握好这个温度!

网友:
谢谢各位回的经验!确是我的BGA台温度高了,我昨天通迅维售后,调好了温度,他给我一个曲线   上部225 下部270  有铅无铅都用这个做NV AMD 芯片。

网友:
返修台的温度需校准  或者调到实际合适的温度就 可以

网友:
我的300 度也没爆  没校验  一直这样用 知道实际温度肯定低 、‘

网友:
还有就是拆焊苹果主板(IPAD主板)的温度设多少度合适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