纠正 X550CC 不触发 一兄弟维修帖子

楼主(2014-10-29):
该兄弟的原贴在这里  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787307-1-1.html  不触发是通病   该兄弟说的  飞线是不对了 !待机是没有3V 电压的   触发后才有的!希望修这个机器的兄弟们不要被误导!不触发 应该是BIOS的事情  我换过EC  开始OK  一段时间后又不触发了 我发现一加热就OK  BIOS就在EC的背面  后来加热BIOS就能触发  最后是换的BIOS芯片刷了程序解决的!  解决后发面待机是没3V电压的!

网友:
记得之前修过一个修过一个X55 待机 有线性3.3 和PWM 5v 触发后有PWM 3。3v
楼主说的正确 更多的需要探讨 !加分

分享下BIOS再次加分哦

网友:
确实 我也修到过几台这样的,待机下面是没有3V的

网友A:
支持楼主这种!如果返修了希望都能发帖来纠正一下!

网友:
太感谢了,我这边也有一台这样的

网友B:
一丝不苟,精益求精!用在楼主身上一点也不为过!

网友:
最难办的是竟然没有分享BIOS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丝不苟,精益求精!用在楼主身上一点也不为过!

也可以说是认真负责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支持楼主这种!如果返修了希望都能发帖来纠正一下!

也是,万一过几天返修呢

网友:
机器修的少,, 这个机器没有3v记住了

网友:
搞维修,就要一丝不苟

网友:
路过学习了,挣占分

网友:
bios程序导致的

网友(2014-12-07):
楼主,您还记得U的阻值是多少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