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优冠A2056LED显示器不通电,求大神支招。

楼主(2014-10-29):
优冠A2056LED显示器电源板出来的12v 5v  驱动板 5v 3.3v 1.8V都有 高压条也有12v过去  就是插电按键不通电,按键也有电压。求解决?

网友:
把按键都拆了,用镊子短路开关焊点试试!还不行就得找程序刷了!

网友:
用镊子短接开关两端试下,实在不行换个按键测试。

网友:
不知道你是否刷过程序  晶振是否有压差

网友:
把面板上的按键认真检查一遍吧!有一个按键漏电时其它所有按键均会失灵!

网友:
是不是按键借口没接对

网友:
这个应当找个程序试一试

网友:
      大部分式按键吧

网友:
刷程序试下

网友:
刷程序看看把,不行估计也要换驱动板了,检查按键看看有没有坏

网友:
问题找着了,是驱动板上的ON/OFF没电压,刷了程序,把ON/OFF 5v的电压修出来,就通电显示了。感谢大家的支招。

网友:
是不是程序有问题啊

网友:
你是刷了程序好的吗

网友:
驱动板问题  。

网友:
驱动板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