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一花屏故障维修。

楼主(2014-10-29):
       前几天,店里来了一个客户,说他的笔记本花屏,接过插上可调电源。的确花屏。如下,电流1.2v左右。

】

报价350 元,和客户说显卡问题,客户同意留下。打发客户走后,外接显示器正常,拆机加热显卡还是花屏。于是拿着主板发现cpu背面用的是nec大电容,nec大电容不是东芝通病吗。于是二话不说,花了2分钟,拆下了nec电容,

用4个300uf大电容。2个一组焊上,插上电源亮机。果断装机测试。一切正常。由于个别原因。亮机图片没有拍摄。

网友A:
俩分钟能吹下NEC大电容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俩分钟能吹下NEC大电容吗

亲。。。NEC最好是不要吹的,大家都懂的

网友:
外接OK,主板上会有坏?看图像内屏排线接口松。

网友:
真是啥事儿都有啊,外接正常,竟然是这电容的事儿!记下了!

网友:
   亲,通病你懂的。

网友:
应该是集显吧

网友:
  我这 不是排线,换了电容就好了。我想应该是nec电容滤波不良造成的。

网友:
NEC能引起花屏????????????

网友C:
我换了大电容就好了。但也不排除有可能是主板上屏线松了吧。毕竟拆了机。

网友:
这是不可能的,可能是屏线接触问题

网友C:
恩,不排除接触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恩,不排除接触问题。

花的这么厉害,不象是屏线接触不良!NEC大电容也不应引起花屏的,这机器有待观察。

网友:
如果是NEC的问题,我想应当是死机或掉电吧

网友:
楼主有没有检测一下拆小的电容啊?

网友D:
大电容掉电的比较多吧 花屏还没遇到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亲。。。NEC最好是不要吹的,大家都懂的

我不懂-_-#为什么不能吹

网友:
很好,很给力

网友:
      无奇不有啊 nec是你吗?

网友E:
楼主那不是有俩个电容空位吗,我一般是先量一下大电容的阻值,如果没短路和话再在那两点是加两个470改一下那个底座就OK了从没有返修。

网友:
只知道大电容引起不稳定故障,想不到连花屏它都有份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楼主那不是有俩个电容空位吗,我一般是先量一下大电容的阻值,如果没短路和话再在那两点是加两个470改一下 ...

我倒觉得直接换,心里也会觉得安全些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大电容掉电的比较多吧 花屏还没遇到过

最多的就是进不了系统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换了大电容就好了。但也不排除有可能是主板上屏线松了吧。毕竟拆了机。

一开始没有插过屏线吗

网友:
真心请教楼主,大电容两分钟用什么工具 怎么搞下来的?

网友:
风枪吹下来的。

网友:
恩,方法不同吧,我习惯直接换4个上去,加的感觉不怎么维定。

网友:
没重插过屏线,可能看到大电容太兴奋了。没考虑其他的了,但是换了电容真心好了。

网友:
电容不良,也会引起供电不足,掉电的情况。

网友:
学习了! 是那个有极性的电容吗

网友:
新手路过,努力学习中。

网友:
学习了,遇到这种情况试一下,还有问下楼主 NEC大电容 起什么作用的,本人小白

网友:
外接正常 应该是屏和屏线可能性大

网友:
花屏 换大电容解决头一回听说

网友:
捡钱的机器啊

网友:
恩,有极性电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俩分钟能吹下NEC大电容吗

这个大电容不要吹哦,用平口螺丝刀比较好搞一点,你可以试一下,不会伤到板子

网友:
遇到NEC 大电容 都是干掉  我想请教下各位大神  怎么判断NEC大电容换呢 一下它是好的呢

网友:
NEC 大电容储能,滤波的作用吧。其实我没考虑那么多的,看到它就换了。

网友:
恩,屏线的可能的确很大。但是我没动屏线就好了,

网友:
恩,我也第一次遇到,以前都是不出cpu供电的,要不进不了系统的。

网友:
哈哈,你太客气了,互相学习。

网友:
想不明白,最好加焊下

网友:
遇到过那个大电容照成花屏的

网友:
万能的NEC大电容,啥故障也能跟它有关系

网友:
是,上次我修个东芝的本子开机短路,不开机不断路,也是这个大电容造成的,果断拆下来更换

网友:
大电容坏了,貌似要掉电

网友:
NEC电容导致花屏的遇到过,大多还是掉电的比较多

网友:
又是NEC啊,这个遇到就是捡钱

网友:
又是 NEC大电容

网友:
这个大电容这是要多作孽啊,谁见了都拆他

网友:
恩。大家说得很对。

网友:
呵呵。不用客气。

网友:
恩,NEC大电容是东芝通病来的。

网友:
楼主 搞好没 我这也是

网友:
竟然是这电容的事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