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r55键盘进了系统就不能动

楼主(2014-10-29):
明基R55,键盘在BIOS能用,进入系统就不能动了,,触摸板也不能用

网友A:
进设备管理器里面看键盘驱动正常吗?很有可能是触摸板坏引起的。

网友B:
BIOS有没有打开设置呢,可以先重装驱动,再装系统,后刷BIOS

网友C:
裸板加硬盘,外接USB键盘试试。
1. 检测触摸板、键盘等接口电路
2. 检查EC及周边
3,。刷BIOS试试
4. BGA干南桥(或单桥)

网友:
换了系统试过没有,进pe试试啊

网友:
换排阻试试~!~!

网友D:
换过系统了吗,以前遇到一台换EC就好

网友:
主要那些排阻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裸板加硬盘,外接USB键盘试试。
1. 检测触摸板、键盘等接口电路
2. 检查EC及周边

所以相关的都说完,再不行就是板有问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进设备管理器里面看键盘驱动正常吗?很有可能是触摸板坏引起的。

驱动装了,重启还是感叹号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换过系统了吗,以前遇到一台换EC就好

目测是驱动问题,键盘在BIOS模式和pe能用,一旦进到系统就不动了,USB键盘能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BIOS有没有打开设置呢,可以先重装驱动,再装系统,后刷BIOS

都没用,驱动死活都装不上,

网友:
装了官方的驱动,重启还是感叹号,谁帮我找找这型号原厂的BIOS

网友:
郁闷啊,真的是没辙了,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