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主板 不开机 放电清除CMOS后 开机 求解这是为啥呢?

楼主(2014-10-29):
一块主板 不开机 主板各电压与信号都正常 放电清除CMOS后 开机 求解这是为啥呢?

网友:
可能是上次非法操作引起的,如非正常关机等。

网友:
南桥里面测有错误信息,清零后才正常吧

网友:
南桥死机了

网友:
有什么好解释的,放电能修好无规则的错误……

网友:
这不需要解释。修多了就不难解释了。基本操作系统没还原。

网友:
简单的理解就是由于某些操作导致南桥检测到异常保护了,信息被记录下来,导致无法开机,清除记录就OK了。

网友:
bios出错挺正常,跟系统一样,某些非法操作会造成bios出错,不开机的

网友:
有些事做起来很简单,解释起来很难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很久,还不是很清楚,

网友:
cmos开机侦测程序出错

网友:
你这情况南桥挂了

网友:
放电恢复出厂设置!

网友:
不知道。只知道三板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