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60集显外接显示,内接不显示

楼主(2014-10-29):
最大可能是哪里出问题。。
内接屏线接口J16旁边的J25接口被去掉了,有损坏痕迹。

网友:
既然发现问题了就先解决喽!

网友:
看一下那接口的作用,然后换一个看看

网友:
接口先看看,去淘宝假装买板子,叫卖家发个图片对比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