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1278 半年前进水,已经处理干净。现在开机很低概率可以亮机。

楼主(2014-10-29):
大多数时候是通电风扇转几秒后就重启,屏幕不亮,充电灯经常不亮,之前客户反映经常无法充电,放几天就好了。

网友A:
查一上进水周围看有没有芯片性能不良的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查一上进水周围看有没有芯片性能不良的吧

我看现象 查了一下  貌似是通病  和进水未必有关   就看有没大神能具体定位一下

网友:
我这也有一台哦,换主板要2500

网友:
兄弟你看一下是不是充电芯片 和IO那边进水啦 如果进水会导致这样的现在的 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看现象 查了一下  貌似是通病  和进水未必有关   就看有没大神能具体定位一下

机器不在大神手上怎么可能能定位,难道真的有神

网友:
电源小板有没有进水腐蚀,键盘接口、触摸板接口有没有腐蚀,重点查进水地方,亮机能不能正常使用?

网友:
不看板子不看图,问题就在开机电路上,不是35v,就是12v 还有那个SMC,或者电池开机试试,确定问题再哪里

网友:
放几天就好了?神马意思?那现在是完全好了吗?

网友:
拆开看看呀,  有地方虚了吧

网友:
是不是i5的
。。是的话。你找个好的电池试试。。百分百可以开机。充放电芯片问题。。还有就是通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