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电路

楼主(2014-10-29):
哪位大神可以讲一下我给出的电路原理或者各个元器件的功能,比如,三极管是怎么导通的,怎么截止的等等。

网友:
LZ你先把电子元件原理搞清楚了,再去分析电路的话就简单了。

网友:
图中是场管,需要大于4.5V才能深导通,图中的电源IC是提供驱动波形的,驱动波形是一个PWM波(接近方波)

网友:
不要搞得太难了,不要断章取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