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60电池和电源同时使用 可调电源就短路

楼主(2014-10-29):
Y460插电源可以开机 单独用电池也可以正常开机 。两个同时用就不行,怎么办啊 ·!!!急!

网友:
看看充电芯片,有可能电池和适配器同时供电了

网友A:
  这个简单~  不插电池, 看看电池供电口是不是19V     一般都是DS级击穿了 上管, 然后电池是不是坏的,然后充放电芯片~~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充电的场管击穿

网友:
重点排查 电池放电 和充电线路  原件

网友B:
放电管击穿了 逗比哈哈

网友:
保护隔离,充放电电路,EC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放电管击穿了 逗比哈哈

应该可能人家打过值了吧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简单~  不插电池, 看看电池供电口是不是19V     一般都是DS级击穿了 上管, 然后电池是不是坏的,然 ...

19V,那会不会烧电池呢

网友D:
一般都是DS级击穿了 修过2个管子击穿了

网友:
一般是隔离电路问题,可能是M0S击穿。

网友:
保护隔离出问题了,电源的19V直接到了电池,就查这块就可以了

网友:
应该是放电管击穿造成的

网友:
主要还是充电和放电电路的问题   有可能是MOS上管击穿等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一般都是DS级击穿了 修过2个管子击穿了

两个管子都换了 还是一样

网友:
充放电 这块问题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19V,那会不会烧电池呢

会的。  有时候修好了  电池也坏了  这都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感觉应该查保护隔离电路

网友:
保护隔离电路

网友:
看看充放电的管子吧

网友:
断开电池供电保险,插电池,插电源,测量电池隔离两端电压,看看是不是充电电路电压高

网友:
这个一般都 是电池的MOS管击穿了,楼主好好查下

网友:
电源保护隔离部分场效应管查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