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店两年了。想买台BGA 不知道哪个好。

楼主(2014-10-29):
开店两年了。想买台BGA 不知道哪个好 朋友说*词语被过滤*的好。迅维用的也可多。不知道哪种的成功率高。推销的就别说了。开过店的朋友真心介绍下。谢谢了

网友:
现在的三温区BGA应该都能满足一般维修要求吧,熟悉后成功率应该在98以上,我的CF360T一直挺好的(植株,烤板,焊接,)。

网友:
看你的量了,如果多建议买三温区的,感觉 都差不多了

网友:
讯维 *词语被过滤* *词语被过滤*

网友:
看你周围的人,也可以亲自操作几个,,货比三家

网友:
这里其它牌子的BGA会被过滤,三温区的就可以了。其实个人维修,便宜点无所谓,自己用习惯就好。

网友:
*词语被过滤*三温区的 也可以 现在讯维360T也可以

网友:
开店两年才买BGA吗

网友:
*词语被过滤* 什么情况

网友:
BGA这个东西三温区的都长不多,不用买贵的,只要掌握好你买的机器的温度就可以的,个人认为多观察锡化的过程。

网友:
三温区的效果比较好

网友:
买个迅维三温区的,价格在3-5K的我觉得就可以

网友:
迅维360t的

网友:
我这个不太懂,就是想问一下我也想开店,只是没有进货渠道,希望大侠们帮帮忙

网友:
比较好奇  这两年咋过得

网友:
最好温度控的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