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L600不定时掉电修复!

楼主(2014-10-29):
故障:东芝L600不定时掉电

描述:拆机发现不是NEC大电容,网络搜索 很多刷BIOS好的,装硬盘到官网找BIOS,在系统下刷BIOS,刷一半有掉电了。
再次开机,不触发。果断下载EC BIOS 刷起,看了两天电影没有出现掉电了!

特附上EC BIOS。

版号:DATE2DMB8E0

L600 bios.rar

网友:
掉电修过很多,但是EC BIOS引起掉电的很少 谢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系统下怎么刷BIOS

网友A:
像BIOS程序不 对,掉电的应该是很少吧?

网友:
EC的BIOS能引起不定时掉电,下次看来要比较注意了

网友:
没有碰到过,,,EC 掉电却是少

网友:
ecBIOS引起不定时掉电。。。第一次看到

网友:
谢谢楼主,还没刷过Ec bios

网友:
楼主,掉电跟你刷的EC BIOS,我觉得没有关系

网友:
刷PCH的BIOS就可以解决

网友B:
BIOS能引起掉电,学习了。没见过哟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BIOS能引起掉电,学习了。没见过哟

会的。BIOS可能会导致很多种问题!

网友:
官网下载BIOS  部分需要官方相应BIOS升级软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谢谢楼主分享啦,,

呵呵。资源共享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像BIOS程序不 对,掉电的应该是很少吧?

厂家有更新BIOS 就说明有缺陷的地方 不然就是白搭了。

网友D:
掉电和EC BIOS也有关系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掉电和EC BIOS也有关系?

当然有,只能说情况少。

网友E:
好小的文件。。。。。。真的没问题么0.0

网友:
前天修了一台G470也是这种情况

网友:
第一次听说啊

网友:
这是通病吗?。。。

网友:
谢谢 你的bios 下来 备用

网友:
你的意思是 不是大电容的问题吗??

网友:
这种情况实在太少了吧,可以少走弯路

网友F:
有没有板号?对一下BIOS

网友G:
BIOS有问题应该是不开机或不显示

网友H:
应该是 全板只有一个 EC BIOS   吧

网友I:
这种情况真少见,谢谢分享

网友:
这种情况到是真的少见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应该是 全板只有一个 EC BIOS   吧

对,只有一个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现在就是程序坏的多

摁。确实如此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这种情况真少见,谢谢分享

呵呵。分享更健康!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BIOS有问题应该是不开机或不显示

那你修机太少了,风扇,报错,蓝屏,,,很多问题都会好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好小的文件。。。。。。真的没问题么0.0

亲自测机,还蒙你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有没有板号?对一下BIOS

版号:DATE2DMB8E0

网友K:
感觉bios一般不会那么容易坏吧,bios问题怎么判断和排除啊,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感觉bios一般不会那么容易坏吧,bios问题怎么判断和排除啊,

大部分都是程序坏,不是芯片坏。程序和系统一样  有时容易坏。
电压正常,不触发或是不显示,可以先考虑刷下BIOS。

网友:
EC BIOS引起的掉电真不常见

网友:
EC bios掉电却是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