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25独显LLW-1 AMD MB 10330-1 点位 BIOS

楼主(2014-10-29):
ThinkPad E425 AMD独显的点位图和BIOS,电路图等找到了补上  希望对大家有用

联想E425独显LLW-1 AMD MB 10330-1 BIOS.rar

联想E425独显LLW-1 AMD MB 10330-1 点位图.rar

网友:
下载的人很多 加分的人到是没几个 以后谁还有心情发稀缺图纸点位

网友:
很给力,正需要呢,谢谢

网友:
非常感谢! 要是有图纸就好了

网友:
没有图纸吗?

网友:
没有找到图纸

网友A:
不过也没事我已经刷了BIOS好了,那个显卡供电本来就应该是接地的,我误判了,郁闷了好久,没办法耍了个BIOS,竟然就这样好了,好了之后我再量了显卡供电的 电感,还是对地状态,不过已经装机测试了,没问题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过也没事我已经刷了BIOS好了,那个显卡供电本来就应该是接地的,我误判了,郁闷了好久,没办法耍了个BI ...

显卡供电对地的阻抗本来就很低的      一加热,量起来和接地感觉没什么区别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显卡供电对地的阻抗本来就很低的      一加热,量起来和接地感觉没什么区别的

我是不通电,不加热的情况下,直接量的,直接对地

网友C:
没图纸吗、、、不怎么会用点位

网友(2014-11-28):
引用 网友C:
没图纸吗、、、不怎么会用点位

图纸没找到   这个点位很好用的  多用S键查找就方便多了

网友D:
楼主这个BIOS有没有试过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楼主这个BIOS有没有试过啊

BIOS  OK的   你机子怎么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BIOS  OK的   你机子怎么问题

开机无显示,已经修好了,就是BIOS问题。重新写一下就好了。感谢楼主提供的BIOS

网友:
有图纸吗 ???

网友:
加不了分了!

网友:
开机无显示,已经修好了,就是BIOS问题。谢谢

网友:
我的E425是加电到1.0A就不动了~~没有短路~~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呢~~~

网友:
我也来刷个

网友(2015-09-11):
感谢分享,很有用

网友E:
没仔细看还以为是图纸
沉e默
没找到这个机子的图纸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没仔细看还以为是图纸
没找到这个机子的图纸

网友(2015-10-13):
点位太好用了,谢谢

网友:
今天修到一台 D95280 LDO 3V 短路。BIOS 芯片坏了, IO也坏了,下载一个刷个试试

网友:
这款机的图纸怎么就找不到呢

网友:
正好修到这个机器。感谢楼主的点位图和BIOS

网友:
刚好需要,谢谢了

网友(2017-06-25):
我的开机 进系统之前 掉电 刷了 没好 可能是其他的问题

网友(2017-08-25):
我的板号是10330-2可以用吗?开机电流在1.2到0.9不亮机

网友(2018-05-20):
多谢正需要 写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18-10-22):
我的机子是开机电流1A,换内存还是1A,吹桥吹显卡还是1A,不知道是什么的问题?

网友:
楼主 怎么我用你打包的软件打开点位图选语言中午是乱码呀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