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50集显主板开机不显

楼主(2014-10-29):
G450集显开机黑屏只有电源指示灯亮,电流跑到0.65不过内存,内存没有复位信号

网友:
这个机器有通病的, 右边USB口容易坏  坏了就不显示了。 AMD的北桥坏, NV的显卡最后考虑。

网友A:
我遇到过一样的,右边USB导致的

网友B:
修过G450,没有留意到右边USB呢,右边USB是怎么坏的?供电短路还是信号线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修过G450,没有留意到右边USB呢,右边USB是怎么坏的?供电短路还是信号线问题

右边单独一个U口 经常使用易导致损坏
还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 修的多了就会遇见哦

网友:
那就看一下内存的复位是怎么产生的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我遇到过一样的,右边USB导致的

可以具体说一下怎么回事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可以具体说一下怎么回事吗

USB 5v对地导致开机无显

网友:
内存复位要在跑U后才能产生

网友:
路过 打打酱油 偷偷师

网友:
修好没有     复位没有出来查查看那里没有条件没有满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