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60过联想LOGO黑屏,外接正常

楼主(2014-10-29):
   Y460刚过联想的图标就黑屏,外接可以正常,外接的时候用键盘切换,屏幕可以亮, 显卡加焊过,请教各位师傅接下来怎么修

网友:
看看背光,是否是暗屏故障

网友A:
这种问题最简单了。。  安全模式, 依次禁用集显/独显。  看禁用哪个能进系统了    无非是显卡坏了~~ 或者是显卡驱动问题~

网友:
显卡加焊过,估计显卡坏的几率大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问题最简单了。。  安全模式, 依次禁用集显/独显。  看禁用哪个能进系统了    无非是显卡坏了~~ 或者 ...

是刚过联想LOGO画面就黑屏,还没到系统那步呢

网友:
是啊,估计是显卡,驱动和芯片都有可能

网友:
我也有一台啊,如果在BIOS里面禁用集显的话就可以进系统,但是进到系统里面无真彩

网友:
驱动没打好!打驱动,不行刷BIOS。

网友:
驱动可能性相当大,我们已经有几台这样的了。相信我楼主

网友:
还是先软件,然后再硬件吧。

网友B:
不接开关小板试试用表笔划开关座子开机.看看还会不会黑屏,修过几个都是开关小板上的霍尔管坏引起的黑屏

网友:
bios里面可以切换显卡  切换成独立显卡   看还黑屏不。着个夏娜坏了    就会 进系统或者logo后黑屏!

网友:
更好显卡就好了

网友:
一定观察好是暗屏还是黑屏,这款机子屏线爱坏  屏轴爱坏

网友:
屏轴很容易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接开关小板试试用表笔划开关座子开机.看看还会不会黑屏,修过几个都是开关小板上的霍尔管坏引起的黑屏

休眠开关吗

网友:
我觉得应该是显卡虚焊了,上BGA看看。

网友:
显卡虚焊或者是驱动不对,去官网下个试试。

网友:
看看屏是不是坏的,看看屏幕上的铜片是不是一样

网友:
我是菜鸟   来看看

网友:
直接换屏测试

网友:
先从装个系统 看能不能进桌面 不行上BGA烤一下

网友(2014-12-07):
遇到个一样的 lz解决没有

网友:
测屏上。那个电压没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