龙威PS-305D开机保护

楼主(2014-10-29):
龙威PS-305D
故障:开机保护 亮红灯 继电器 不跳动  没有负载

网友:
电流0.80  电压1.7 没换运算放大芯片之前是0

网友:
再也不敢买 龙威的电源了  就两个运算放大芯片 连线正负不分

网友:
老师你用的是什么数码管啊

网友:
这是直流电源自带的数码板

网友:
      修好了吗

网友:
还在坐等淘宝的Ic在本地只买到一个运算放大器 还有一个在空中等待飞过来

网友:
你能不能再说清楚点儿?开机保护红灯亮是过流保护吧?当然了应该是误保护。

网友:
这款机型 过流保护是会跳继电器的  现在的问题是 通电就这样保护 运算放大芯片嫌疑最大

网友:
好像有个稳压管坏了也会这样

网友:
扩流管烧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