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AT870主板北桥没1.2V

楼主(2014-10-29):
映泰AT870主板北桥没1.2V

网友A:
内存电压有没有?内存有,量北桥供电的上管,输入,控制。

网友B:
故障位置你都知道了,那还要求助什么

网友C:
北桥没1.2V?是没总线电压吗?

网友:
那就修,查到问题所大了,修起来就舒服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北桥没1.2V?是没总线电压吗?

理论上应该是,但也有可能是桥供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故障位置你都知道了,那还要求助什么

可能是不懂怎么修,或者是发贴赚积分的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内存电压有没有?内存有,量北桥供电的上管,输入,控制。

直接叫他发给你修可能还好,这样说可能楼主都搞不清楚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