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FN焊接技术交流

楼主(2014-10-29):
现在的QFN芯片附近的电阻电容距离芯片越来越近!

很多时候都放不下刀型烙铁头,大侠们都是怎么补焊的呢?

网友A:
用风枪直接焊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风枪直接焊,,,

风枪容易虚焊呀,而且电源IC如果虚焊了 后果很严重的说

网友:
我一次都没成功过,汗

网友:
用风枪直接焊

网友B:
风枪焊接怎么杜绝虚焊呢?

网友:
用烙铁的拖焊的话,旁边就是电阻电容,都放不下烙铁头,不然先把电阻电容给取掉了

网友:
用风枪先固定芯片 将刀型烙铁头抬起来用到头加锡拖一遍

网友:
问题是现在好多华硕的板子,芯片四周电阻电容基本上都是紧挨着QFN的,放不下刀型烙铁头呀?

网友:
多练练风枪技能吧!这玩艺除了风枪没有其它好的工具了。

网友:
楼主所用方法已经很不错了

网友:
割一割引脚就OK!!

网友:
焊接前先将芯片镀一层锡

网友:
先取下旁边的元器件也可以,如果太多,就只能用风枪,多练习就OK啦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风枪焊接怎么杜绝虚焊呢?

焊盘上托平,新的芯片引脚上用烙铁上锡,中间不用上锡,对位好了直接吹,很容易焊的。新芯片引脚不上锡就融锡虚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焊盘上托平,新的芯片引脚上用烙铁上锡,中间不用上锡,对位好了直接吹,很容易焊的。新芯片引脚不上锡就 ...

中间拖的太平,加热后芯片好像不能自己回位

中间凸起高了,四周的引脚又和焊盘接触不上

用镊子按压芯片,四周就会有锡珠出来

看来还是需要多加练习呀

网友:
风枪是要多加练习才可以 我风枪也是用不好

网友:
不行拿坏板子弄,熟能生巧,

网友:
用你的BGA焊膏,多上点,不要心疼!
热风枪直接吹得四周焊锡发亮就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