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看看这个是怎么回事 要仔细看哈
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,欢迎抢楼!

楼主(2014-10-29):
这个是东芝的L585笔记本15.6寸的  收成500块钱  但是发现这个屏幕有这种淡淡的白色斜杠  不知道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   大家有什么看法

网友:
       换屏试了吗

网友A:
遇到很多台这情况都是屏线从插就好了

网友B:
很多都有啊 !没管他!

网友:
屏的问题 屏膜坏了

网友C:
有干扰了!电源滤波不良,高压打火,屏线屏蔽不良都有可能引起。

网友:
屏幕膜的问题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有干扰了!电源滤波不良,高压打火,屏线屏蔽不良都有可能引起。

让他换个屏试下就知道了 ……

网友:
确实是屏膜问题

网友E:
这个上面没有屏幕保护膜  所以 不是屏膜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很多都有啊 !没管他!

但是看着很别扭  看电影有一点刺眼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让他换个屏试下就知道了 ……

哎。。。。就是因为是收到的机器   好像被看走眼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遇到很多台这情况都是屏线从插就好了

希望如此 明天起重插一下

网友:
屏偏光膜有问题,好象三星的这个有好多。不用换了,能用就OK。

网友F:
15块钱拿去换个膜就好了

网友G:
换条屏线,清理下接口和金手指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15块钱拿去换个膜就好了

你那里可以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换条屏线,清理下接口和金手指

明天去看看

网友:
这....这....这跟换模有关系????有关系?????

网友G:
维修需要学会排除代换啊,

网友E:
引用 网友G:
维修需要学会排除代换啊,

你们说的这换膜 我还真不知道  是屏幕里面的那几张膜吗

网友:
外接有没有呢

网友:
屏的问题。

网友:
大哥,这头象还有下文么。。。

网友:
屏的问题,G470的屏很多这样。

网友:
楼主这个屏的事哟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个上面没有屏幕保护膜  所以 不是屏膜的问题

请问膜一定就非要是指外面的吗?

网友:
是屏幕贴膜吧。如果是一侧的话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15块钱拿去换个膜就好了

这玩意到处都是可以换

网友:
换个屏试下

网友:
如果是我,我机会擦擦屏线

网友:
楼主,用排除法试一下就行啊,这问题还用问

网友:
继续追加一下这个屏幕   大家伙有这个型号的坏屏没有  有的加我qq401274825

网友:
很明显,显卡驱动问题,

网友:
充电器或电池干扰

网友:
换屏吧。99%是屏的问题。

网友:
看不清楚啊 。。。

网友:
官网下载个驱动不就知道了

网友:
换个内膜就可以了,但自己换不划算,要找专业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们说的这换膜 我还真不知道  是屏幕里面的那几张膜吗

先以后难吗。换那个很麻烦的

网友:
这种跟屏线无关。就是屏的最后一张膜的问题,遇到联想的很多这种情况,换个膜就好

网友:
发现三星屏有这种情况

网友:
外接试试 就知道是不是屏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