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DV4

楼主(2014-10-29):
接到一台DV4电流到1.45不显,显卡被人做过。接机做显卡,显了过一会花屏还掉电, 请问各位师傅这是怎么回事,新手求助

网友:
换显卡吧!

网友A:
显卡别人修过 你再次修显卡 可以正常一会
再次查显卡 查下显卡的供电 周边是否有工作不良的
最后不行换……

网友:
掉电是不是因为显卡过流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显卡别人修过 你再次修显卡 可以正常一会
再次查显卡 查下显卡的供电 周边是否有工作不良的
最后不行 ...

吹下来从新做珠   有用吗?

网友:
温度过高?显卡本身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