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SOYOA770的板子

楼主(2014-10-29):
检测主板外观,发现声卡发黑,干掉之后,打各供电对地阻值正常,无短路,
上电后故障现像,
1 上电测量触发后,有复位不跑码,
测各设备供电正常,CPU 1.08 内存1.66 南格1.8 北桥1.12 内存负载供  ,SPD供电和参考电压也都正常
打BIOS各脚电压正常,打CPU和PCI 地址线正常.CPU时钟0.42 PCI时钟1.44
2,上电触发后,全板无复位,
查供电,有时北桥 1.12能出来,有时不能出来,CPU供电和内存供电,还有南桥1.8V供电都正常,
CPU时钟0.42,PCI时钟无.
查南桥边上晶振25M 一脚 1.6 一脚 3.3,更换几个晶振后,一直维持在1.2/0.7,连 继触发几次,复位都能正常出来,但是还是不跑码.
求高手指点一下.

网友:
那不南桥有问题了

网友A:
你那个PCI时钟不太正常,最好用示波器检查,可能跟时钟IC和电阻有关系

网友B:
你怎么确定南桥有问题?说下理由好吗?分析一下哈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怎么确定南桥有问题?说下理由好吗?分析一下哈.

问题是CPU的时钟都出来了呀.0.42V,正常.

网友C:
那不南桥有问题,查查别的

网友:
此主板触发后是有时候能发出复位不跑码,有时候是没有复位,
而且是有时候触发有复位,B16 1.44V
如果触发没复位的时候是CPU时钟有0.42V 但是PCI没有时钟0V 应该和时钟没有关系吧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那个PCI时钟不太正常,最好用示波器检查,可能跟时钟IC和电阻有关系

此主板触发后是有时候能发出复位不跑码,有时候是没有复位,
而且是有时候触发有复位,B16 1.44V
如果触发没复位的时候是CPU时钟有0.42V 但是PCI没有时钟0V 应该和时钟芯片没有关系吧.

网友:
而且没复位的时候是全板没复位,不是CPU没复位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那不南桥有问题,查查别的

我查南桥边上25M晶振一脚3.3,一脚1.6,正常吗?

网友:
此帖就沉了,太失望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