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50笔记本

楼主(2014-10-29):
开机电流有3次跳变,到1.27左右,上诊断卡代码过了4A,卡在92。显卡芯片已经新换了,各点电压都出来了的,求师傅们给我看看。

网友A:
查下显卡的PCI-E总线的对地阻值及总线供电,测显卡背后的小电感,小电容。

网友:
据说是声卡,我也没有遇到过

网友:
拆掉外设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下显卡的PCI-E总线的对地阻值及总线供电,测显卡背后的小电感,小电容。

难道怀疑北桥还有供电不正常吗

网友:
打一跑马卡看看

网友:
我也有一台不显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