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dv4屏暗屏奇葩问题求指点

楼主(2014-10-29):
有 台HP DV4的机子屏是14.0超薄屏暗屏,换个普通屏或14.0以下   以上的超薄屏都可以点亮机子,就14.0的超薄屏是暗屏,机子原来的屏在别的机上都是点亮的。在换机不换屏的情况下测试比较下屏接口的电压 信号都有一样,就是屏在本机上LED升压电路不工作输出才18V点不亮灯,把屏换别的机上点亮升压电压30V ,还有就是换普通屏可以点亮升压电路正常。请问大师们怎么办?

网友A:
第一次听说这么怪的问题,会不会是开启信号不稳定呢

网友B:
原机显卡读不出原屏的EDID!重刷屏的数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第一次听说这么怪的问题,会不会是开启信号不稳定呢

都正常的没有不稳定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原机显卡读不出原屏的EDID!重刷屏的数据。

换张新的超薄屏故障一样,然后换小屏或普通屏都可以点亮,还存在码片问题吗?说不过去啊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换张新的超薄屏故障一样,然后换小屏或普通屏都可以点亮,还存在码片问题吗?说不过去啊,

按你所说那只有不识别超薄屏了呗?不是EDID还能是什么?要不你先刷一下机器的BIOS!

网友:
这个还是有可能是码片的问题哟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按你所说那只有不识别超薄屏了呗?不是EDID还能是什么?要不你先刷一下机器的BIOS!

我想也只能这样了,唉。

网友:
LED 升压电路有 问题吧!

网友:
是不是LED灯点屏电路有问题!

网友:
新手路过,努力学习中。

网友:
你可以把以前屏的码片刷过去。

网友:
应该还是LED升压电路问题 亮度调节

网友:
搞定没有     你这问题还没遇到过

网友:
有些机器挑屏,你拿一个原装屏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