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优派]
长城V2424W拆解图(LED灯带接口小解)

楼主(2014-10-29):
一客户长城V2424W LED液晶显示器,用了半年摔了,放在了店里。没事拆解了下顺便了解下LED灯带的接口。

这款屏的LED灯带供电电压为46.5V,为电源板14.5V升压得到。灯带为13串4并,应该是52颗led灯珠。从电源板的LED接口可以看出供电为两正四负。淘宝上

常见的LCD改LED多为9.6V供电的恒流板,它们大都是三个灯珠一组并联在一块,所以长度可以调整,如果较长的话可以一次剪掉三个灯珠,也就是去掉并联

的一组。因为在修LED显示器的时候换升压板这块少有资料,自己也比较模糊,有错请指正,共同进步。

网友A:
了解接口定义再改就有方向了,不过不只是这几种!

网友:
哎呀,LED真不知道真么搞。

网友:
万用升压板的供电都是连接在一起的,输出怎么会有不同的电压标准,还请高人指点

网友:
上图中的最后一项是升压板的不同电压输出,有35.2V,28.8V,43.8V,45.5V。这是怎样做到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了解接口定义再改就有方向了,不过不只是这几种!

上图中的最后一项是升压板的不同电压输出,有35.2V,28.8V,43.8V,45.5V。这是怎样做到的,还望指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上图中的最后一项是升压板的不同电压输出,有35.2V,28.8V,43.8V,45.5V。这是怎样做到的,还望指点

串入不同阻值的限流电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