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长城显示器亮度不够怎么办

楼主(2014-10-29):
客户是做监控用的显示器,装上去说看不清,太暗了,但我连电脑用是可以看见,不过还有比正常的要暗,但不至于会看不见内容,用可调电源测4跟灯管,电流都差不多大。再者,客户拿来时是闪屏(电容怀孕了)换 了之后,亮一下就没,改高压条后可以正常显示,在闪屏的时候,屏还是挺亮的,把亮度调到最大,也还是一样。这情况,我该怎么办

网友:
忘了说明:第一张,和第二张图是自用OK的显示器,其他图是故障显示器(型号:长城M9WEI5)

网友A:
灯管老化,建议换灯管

网友:
亮度不够,彻底的办法只有换灯管了。

网友:
一种情况是灯管老化,需要换灯管;另外一种情况就是高压VGH不够

网友B:
是不是换上去的高压板有问题。。。。

网友C:
换灯管呗,,不想就看看别的

网友D:
你换灯管吧,,,,

网友E:
adj亮度控制线 接了没?

网友:
换高压条吧

网友F:
改成LED的,还能用很久的。

网友G:
有可能还是高压板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灯管老化,建议换灯管

有点过灯管啊,电流差不多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改成LED的,还能用很久的。

我乐意换,客户不乐意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有可能还是高压板的问题

高压板我都换过2个的

网友:
高压条换的也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adj亮度控制线 接了没?

改通用高压条从来没有接ADJ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换灯管吧,,,,

改高压之前是闪屏,但是亮度还是可以的啊。难道说闪屏时看到的亮度,不能确定屏亮度是OK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换灯管呗,,不想就看看别的

真心不想去换灯管,太麻烦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换上去的高压板有问题。。。。

有排除高压太的问题,所以跟高压条没关系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那你就真大点眼睛,或者再它面前开个大灯泡

我用用是可以接受哦,客户用不了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通用高压板有的上不了长的灯管,就会暗。

这又不是20寸以上的屏,才19寸,怎么会上不了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你换个不一样的高压板,有的高压板上大的灯管就不行。

亲,你没认真看的 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灯管  高压板adj亮度控制线

这两天忙的一比啊,灯管没时间换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改高压之前是闪屏 说明有灯管老化已经烧断
三条灯管工作的时候就是要暗一点你用的是四口高压条
实际工 ...

不对,我题上有说明。用可调电源,测4根灯管,电流差不多。若老化,电流不应该会一样大小,对不对

网友K:
采纳4楼意见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采纳4楼意见才行

是的。没有其他办法了,吃了饭就开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