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42J 版号:K42JR 解决风扇狂转、掉电。

楼主(2014-10-29):
A42J 版号:K42JR 解决风扇狂转、掉电。

网友:
我的机器 亮机很慢  亮了  过一会就 掉电

网友:
你这发的是什么,是哪个版本的

网友:
亲自试下看行不行掏宝买两个都不行    在基地下了三个也不行再试下楼主的

网友:
断电的故障解决了 但是还是装硬盘卡LOGO  能进BIOS  然后按ESC退出保存就能进系统  都搞崩溃了准备换桥了  不行就叫他报废吧

网友:
这个BIOS 版本是4.1的吗? 我的机子ASUA X42J 板号K42Jr  REV 4.1 HM55 I3 独显2160809000 内存K42JZ, 不定事掉电,有时进系统几分钟掉,有时显LOG掉, 风扇一直高速转,鲁大师测试CPU和显卡均40度左右. 论坛下了一个BIOS,不亮机 后刷回原机Bios,在CPU背面加焊三个330的电容后开机,看电影不掉电了,但运行鲁大师压力测试也会掉电.

网友(2017-08-04):
版本号是多少钱啊  楼主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