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联想U150键盘不灵

楼主(2014-10-29):
一台联想U150的机器,能正常进系统,但键盘有很多键不灵,在BIOS设置下都是,用USB外接键盘也是.现在不确定是不是EC坏,有大神遇到过请支招!!!!!

网友:
先拆除原机器的键盘,然后再外接USB键盘测试.

网友:
EC、南桥都有可能。

网友:
刷个BIOS试试、、、、、

网友:
可一加焊一下南桥或者E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