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420的头痛维修,修了一天都没有修好,只好麻烦大家了

楼主(2014-10-29):
今天大半天都在修这台DELL 1420,不过可惜的是还没有修好,此机原始故障为掉电,还且数字键灯一直在不停的闪烁,于是乎我就通电测开关接口。(我用的是二极管档)当我测到第10脚的时候,发现数字键灯不闪了,于是再测了下此脚电压3.3V正常,它是经过3.3V的上拉,再看它从哪里来的,原来此信号是从EC来的,(双向通信)于是我就想到会不会是EC或BIOS的问题,依我的性格,肯定是先刷BIOS(没用),换EC(没用),那灯还是一直在闪

心想没办法了只好再查下它还跟谁相连,然后一个个换,没想到,当我把这个电容换了的时候,灯竟然不闪了,看来就是此电容的问题了

可是问题又来了,当我按下开关时,电流0.01A---0.3A---0.6A---0.3A---0.6A----000A不动,按开关不触发了,这下好玩了,然后再查3.3V和5V供电,看它还有没有,没想还有,看来和我想的不一样嘛,(一看到000A,我以为有短路),既然不触发,那就按不触发的方法来修了,于是测EC的条件,当我测到CS#片选这个信号时,竟然没有,看来就是这个的问题了,于是把表笔转向BIOS,测了它的供电,吓我一跳,竟然没有,如果是这样的话,那有CS#才怪,那我就查BIOS的供电是从哪里来的,由此图我们可以看出,BIOS的供电是从+3.3V_SUS来的,那我就查+3.3V_SUS这个信号,是从哪里来的啊

由此图可以看出,+3.3V_SUS是由+3.3V_ALW经转换而来,然后我测得PQ39的D极有3.3V的电,而S极和G极,都没电,于是接着查,如查要想PQ39导通,
PQ27就不能导通,而PQ28就要导通,然后我就查3.3V_SUS_ON这个信号是从哪来的,经查此信号是从EC而来,再测EC此引脚为0V,于是又有种想换EC的冲动,但还是忍住了,最后还是慢慢来查吧,然后我一表笔点住此引脚,然后接入电流表,发现此引脚有3.3V的电压输出,然后就变为0V了,不知道是哪里拉低了,于是我就把PQ27拆了,让它强制导通,就算这样电流也是从0.01A----0.3A----0.6A-----0.3A----0.02A,这下有变化了,于是乎我就想是不是还有哪里有电压没出来啊,然后就忙开了,测了所有的电感还有转换电路,再测了所有PG都正常,这下问题就出来了,请问大家我还要测什么信号或者给点意见啊,谢谢各位,此机明天要修好啊,要不然老板脸色又要不好看了

网友A:
感觉楼主对这台机器没什么思路啊,dell闪灯是有代码的。怎么闪的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感觉楼主对这台机器没什么思路啊,dell闪灯是有代码的。怎么闪的啊

它是数字键的灯闪,这DELL的能跑诊断卡吗,我没试哦

网友:
看下闪的什么灯哟

网友:
数字键的灯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它是数字键的灯闪,这DELL的能跑诊断卡吗,我没试哦

只是闪大小写锁定键的灯么 电流有变化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只是闪大小写锁定键的灯么 电流有变化么

不是这个灯,那个灯有一个9字一样的标识,正常是不闪的,电流上到0.6A然后掉到待机

网友C:
会不会是适配器检测了,DELL这奇葩的机器也不是没可能,适配器有问题也会导致,我只是说其中一种可能性哦楼主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会不会是适配器检测了,DELL这奇葩的机器也不是没可能,适配器有问题也会导致,我只是说其中一种可能性哦楼 ...

明天拿个原装的试试

网友:
插不插内存都掉电么 dell机器如果不自检的话 基本都是三个灯一起闪一下然后就掉电了

网友D:
闪一个数字键灯好象不跑码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闪一个数字键灯好象不跑码

不会吧,这又难为我了,又没示波器

网友:
别人问你台DELL 灯。闪多少下。。。你回答。。这么多无聊的答案干什么。。

网友E:
还有接LA吧。。听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还有接LA吧。。听。。

谢谢这位大哥

网友F:
已经升到0.6A了,应该是跑到CPU了啊,U有发热吗?查下U供电电感波形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已经升到0.6A了,应该是跑到CPU了啊,U有发热吗?查下U供电电感波形吧。

没示波器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