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M2N-MX SE 小修

楼主(2014-10-29):
这几天忙着研究硬盘,
唉  ,一句话  难修啊, 一个都没有跑好`````今天又挂上了3个盘,明天看看结果吧``
正题`````
朋友送来的板,说不跑码,       上手术台,插电,上诊断卡,  正要短接开关的时候,看到诊断卡上的12V有微弱亮,  这有点不正常啊,
  测量绿线   2V多,    不正常,跑线没找到上拉电阻, 找了个点位图,直接查,    IO旁边  822排阻,
换上OK,  跑码,C5 来回跳,  换一个内存槽OK   顺利跑码,有一个槽有点问题,懒的修了,
  这个板子 同行修的时候 注意一下
什么都不想写了,精简······  这几天搞盘搞的 心情一点都不好·········
  有哪位大神  教教俺修硬盘·········
上图

网友A:
好经验,822排阻在没有料件代换的情况,可以直接两端飞线解决故障,只要确保IO本身没有短路损坏就行。

网友B:
这块板修得不挺好吗?算是秒杀华硕的822排阻了。人生哪有十全十美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经验,822排阻在没有料件代换的情况,可以直接两端飞线解决故障,只要确保IO本身没有短路损坏就行。

822可以用472或103带换

网友:
看华面的维修案例,基本都是822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好经验,822排阻在没有料件代换的情况,可以直接两端飞线解决故障,只要确保IO本身没有短路损坏就行。

还有其他信号呢,也是这样,还不如直接找个上拉电阻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块板修得不挺好吗?算是秒杀华硕的822排阻了。人生哪有十全十美的?

可能是对板不感兴趣,专攻硬盘,弄不出来心里肯定不舒服了

网友:
说实话,修硬盘,那只能是修,小故障,如用久的,坏道多的,真没多少修的价值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还有其他信号呢,也是这样,还不如直接找个上拉电阻呢

也可以用上拉电阻代替,只要确保绿线电压变为正常5V就行。

网友:
华硕主板io附近的822特别容易坏

网友:
进来学习,顶一个。。

网友:
有是822惹的祸!

网友:
这个维修速度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