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I870-sg45 问题求教

楼主(2014-10-29):
msi870-sg45电压,时钟,复位都有,bios换过,cpu,北桥,南桥有热量,io换过,就是不跑码,是不是北桥坏。。。。

网友:
建议先打下总线是否有异常,要做桥建议先做南桥。

网友A:
该说到的都说了,唯独没提到内存!换根不行的话打北桥对地数据、地址线阻值后才能确认北桥是否坏。

网友:
建议装CPU假负载打一下值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该说到的都说了,唯独没提到内存!换根不行的话打北桥对地数据、地址线阻值后才能确认北桥是否坏。

都还没有跑码也关内存事

网友:
             MSI的一般都南桥问题多和BIOS,BIOS确认刷好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