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为手机维修]
大家看一下我的G14主板是不是有问题了

楼主(2014-10-29):
HTC G14手机摔了,结果WIFI不能用,恢复出厂设置,设置手机过程中到设置WLAN这一步时直接死机,然后无法开机,换了开机排线,结果仍旧开不了机,拆开主板上的卡座,发现几个电感都碎了,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?

网友:
照片发不出来啊

网友:
电感都碎了,供电肯定不正常了。换电感 吧。

网友:
做等看照片

网友:
文字不如照片,照片不是数据,数据不如波形

网友:
可能是WIFI松动了,开机检测部过死机的??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