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配一台电脑,大家帮看看主板和CPU搭配好吗

楼主(2014-10-29):
技嘉G1.Sniper B6      搭配    I3 4150 还是I3 4350好,本人钱不多,这2样1500快钱左右可以接受。还有更好搭配的请建议下

网友A:
i3 上 h81 就可以了  ,或者 上个一般的b85 就可以呢

网友B:
四代的I3上B85足够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i3 上 h81 就可以了  ,或者 上个一般的b85 就可以呢

G1.Sniper B6这个板功能强大点,音质和,无线插口,多不错,其实我也知道8相供电,也是为了吸引而已,一般4相玩个游戏也没什么问题,我们做维修多知道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四代的I3上B85足够!

这个就是B85 B6的啊

网友:
再来个差不多的显卡,要不发挥不到最大潜能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G1.Sniper B6这个板功能强大点,音质和,无线插口,多不错,其实我也知道8相供电,也是为了吸引而已,一 ...

做维修的,还不懂配电脑吗

网友:
实际上,搭配那两个CPU感觉都差不多的

网友D:
搭配可以,个人也是觉得你搞个技嘉GA-H81M-DS2就可以了,还剩几百块

网友:
游戏玩家?普通办公,配个I3就可以了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搭配可以,个人也是觉得你搞个技嘉GA-H81M-DS2就可以了,还剩几百块

我想过明年再把I3卖了,买个I7,就是目前没那么多钱,本人对电脑有点追求高配爱好,其实平常也不玩什么大游戏

网友:
楼主是个电脑粉丝呀,不住的更换配置,其实真的没有这么折腾

网友:
想买什么看手上的银子啊

网友:
这样的配置可以了

网友(2014-12-15):
这样搭配不错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