希捷500G硬盘怪事

楼主(2014-10-29):
一行业主机,原应装的是linux系统,现用户要求装为WIN系统作为一般性质办公使用,问题就出来了,里面就一希捷500G硬盘,在BIOS下看到为一正常的500G硬盘,在WINPE,PQ等环境下看到却是两个物理硬盘,第一个仅有8G左右,现在这样就没法往里装系统,怎么折腾(包括删除所有分区,格式化之类)都不能还原为一个物理硬盘,求求各位大大帮帮忙,本人不胜感激!

网友:
兄弟..有些主板包含有SSD8G的闪存在里面的..

网友:
把硬盘拿到别的机器上分区格式化装系统呗!

网友A:
不要用GHOST盘,用XP安装盘,自带格式化,安装,即可

网友:
谢谢LS兄弟们的回复,主板上肯定不存在闪存之类的芯片,硬盘也没拿到别的机器上试过,明天试一下再说,我想可能是一种强的保护模式。

网友:
楼主,搞好了说下,让我们也学下

网友:
怪事年年有,今年特别多

网友:
另外的8G物理盘可能是你的winpe的U盘

网友:
应该是PE的自设的。或是你的U盘吧,与硬盘无关

网友:
那个8G的盘的确是我的U盘,是我起先没搞清楚哦。但来回折腾了好几次才搞定了系统。主要就是原先那个linux系统害人不浅。最后是在那个GHOST的DOS中修复MBR后又在那个菜单下用硬盘起动才成功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要用GHOST盘,用XP安装盘,自带格式化,安装,即可

现在的那个XP安装盘有点难找了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现在的那个XP安装盘有点难找了哦。

电脑城有卖,自己刻一张也行

网友C:
用MHDD的ERASE擦除几秒钟,再分区格式化,做系统。

网友:
怪事年年有
今年特别多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用MHDD的ERASE擦除几秒钟,再分区格式化,做系统。

没想过这思路,谢谢罗工!一开始一直被那个8G盘搞迷糊了,没转出来。这样又能多一思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想过这思路,谢谢罗工!一开始一直被那个8G盘搞迷糊了,没转出来。这样又能多一思路。

很多时候,就是局限于各种系统的分区模式,没有跳出来考虑,一个新盘做系统,是不是就不用那么麻烦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