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飞利浦]
没修好

楼主(2014-10-29):
哎,今天切载在了飞利浦的LED的显示器手上,有点无语,
啊,说一下故障啊,就是有背光没显示,本以为 是很简单的菜。
谁知道肯到了骨头,
他是触屏的能开关机,
就是没显示但是背光有明显的亮

打开后盖经检查发现逻辑板上有一个1117
发热比较严重,像是给升压电路提供电源的,换了它,
故障依旧,其他供电也正常,很纳闷,怎么回事 不懂修逻辑板呀。

网友A:
整个驱动板换,也花不多少钱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整个驱动板换,也花不多少钱

哥哥  是逻辑板哟,搞维修的没几个能换吧,

网友:
逻辑板上最大的那个lc拆掉看看  还会不会发烫

网友B:
修不了改板,这是修液晶的终极方法

网友:
此一下驱动板的所有的供电时钟复位,在不行换板子把

网友C:
1117热测测它给哪里供电,有没有什么小电容之类的件短路,研究研究再说!
用咱迅维的烧鸡大法试试!

网友D:
先测试屏的好坏才是王道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修不了改板,这是修液晶的终极方法

是的终极核武器,以前问过一个人招聘液晶,问会不会修驱动板,我没怎么修过,我说换就可以了。
其实后来我碰到驱动板,供电问题,也能修,那些小芝麻管开开关关坏了,也能修。
程序也刷过。
还有一次,明显驱动板上两个芯片坏了,换了就可以好。但我还可以改个驱动板了。因为没芯片换啊。
就我所碰到的液晶,大都是灯管,高压板,驱动板一年也碰不到几次,就算难修的,直接改了。
所以我现在也不确定自己会不会修驱动板,没修过几十张的话。

网友F:
有背光,无图明显是无信号,如逻辑板上的供电到屏板上正常,那屏上会有扫描线,如扫描线都无,那逻辑板坏,如有扫描线,那屏板坏,还有修呀。

网友G:
理论实践都要过关才行

网友H:
量后级是不是有短路了

网友I:
1117热,测它给谁供电,看有没有小件短路

网友J:
有些发热是正常的。。。看是什么地方 给是谁供电  干什么用的

网友K:
引用 网友I:
1117热,测它给谁供电,看有没有小件短路

给升压电路,还有升压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有些发热是正常的。。。看是什么地方 给是谁供电  干什么用的

发热好像不正常烫手,给升压电路,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量后级是不是有短路了

只是怀疑是升压芯片的问题,没发现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理论实践都要过关才行

我对于逻辑板的理论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有背光,无图明显是无信号,如逻辑板上的供电到屏板上正常,那屏上会有扫描线,如扫描线都无,那逻辑板坏, ...

没有少描线,但是有明显的看到可以接收到VGA信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是的终极核武器,以前问过一个人招聘液晶,问会不会修驱动板,我没怎么修过,我说换就可以了。
其实后来 ...

修供电应该没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先测试屏的好坏才是王道

这才是正道,谢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1117热测测它给哪里供电,有没有什么小电容之类的件短路,研究研究再说!
用咱迅维的烧鸡大法试试!

不怕把屏搞
了?

网友J:
查一下 电容什么的  有漏电也会这样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K:
给升压电路,还有升压芯片

换升压芯片试试呗!

网友C:
反正都没字怕啥呀?1117热应该就说明有问题!

网友L:
引用 网友K:
给升压电路,还有升压芯片

乱来, 1117在 T-CON上的应用是为 T-CON IC  和 ROM  供电。,  电压一般为3.3   2.5   1.8   V   升压电路的供电是有驱动上5V 提供 在经并联升压产生VDA 在产生  VREF   VCOM  VGAMA   VGH  VGL

网友M:
看看你们的思路,我大部分直接换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看看你们的思路,我大部分直接换的

那么多东西换那个?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乱来, 1117在 T-CON上的应用是为 T-CON IC  和 ROM  供电。,  电压一般为3.3   2.5   1.8   V   升压电 ...

1117有个脚接地,有一个5V一个3.3V,应该没问题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反正都没字怕啥呀?1117热应该就说明有问题!

然后列,怎么办

网友K:
引用 网友C:
换升压芯片试试呗!

这个还真没货,以前遇到升压芯片都不修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查一下 电容什么的  有漏电也会这样的

漏电???怎么查??代换还行,

网友:
电压都没测,就换1117?   1117电压正常吗?  发烫是因为后极短路存在

网友C:
引用 网友K:
这个还真没货,以前遇到升压芯片都不修了

去坏屏电路上找呀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1117热测测它给哪里供电,有没有什么小电容之类的件短路,研究研究再说!
用咱迅维的烧鸡大法试试!

支持你  烧鸡回来 给说下屏坏了么

网友:
楼主维修液晶显示器一定要配一套测试工具,现在主要故障部分在驱动板,还是在屏都无法判断,还怎么修呀。最少可用测试工具判断出故障在驱动板还是在屏,再进一步判断故障元件,否则效率很低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修不了改板,这是修液晶的终极方法

他是逻辑板没得改,我对逻辑板也不太了解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去坏屏电路上找呀!

哦哦,这样应该可行

网友:
只要屏是好的 一切不是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