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k42jr

楼主(2014-10-29):
本机器 是 亮机 亮的 慢 而且  亮了 之后  过也就一分钟就风扇狂转  掉电

网友:
先刷BIOS,再测显卡的温控

网友:
BIOS 温控这块 吧

网友:
是南桥问题 我前换了一个  好了  我这个南桥是在K42机上拆的....最好拆K42板上的南桥去换 ......  你换个新南桥不见得好而且不稳定 ...

网友:
我这里也有一个和你一样的故障  正准备刷BISO

网友:
  不知道这个机器有没有通病 有图纸吗

网友:
刷BOIS,不行可以换个U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