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60双显卡不能切换

楼主(2014-10-29):
最近一直很忙,没时间来论坛。今天不怎么忙过来逛逛,今天修了一台Y460机器,显卡不能切换。系统下只显示集成显卡,重新更新显卡驱动还是只能认到集显。去官网上下了最新的驱动装上还是老样子,用户说恢复过系统之后发现不能用了,怀疑系统有问题,重装系统还是一样。集显独显驱动都能正常安装,按理说应该是软件方面的问题,试了好几次还是一样。上网查了一下,好像Y460这种问题很多。但大多是驱动的问题,又在论坛上查了一下,好像也有兄弟遇到过。但没有具体的解决方法,只能拆开看看,板子挺新没有进过水。量各供电未发现异常,决定先换个显卡试试,给果还是一样。心想既然只能认到集显,就设置成独显,看能不能认到。进bios把显卡模式改成独显,重启黑屏了。怎么会这样呢,难道独显都没有认到,但怎么独显的驱动也显示安装成功了。显卡也更换过了,应该不会是显卡的问题了。量了一下显卡的电压也是正常的,只能量量显卡的总线了,量了一下显卡端突然发现有一个阻值偏低。对量了一下发现电容只有100多欧,电容坏了。果断找料板装上,进系统装驱动,独显集显都可以认到也能切换,就此维修结束。最后小结一下:有时候不能完全听客户的描述,会影响你的维修思路。最后询问客户得知,因为进系统黑屏,客户还原了系统,就认不到独显了。本来是硬件的问题,按客户的描述,会考虑是软件方面的问题。而且Y460显卡驱动也确实容易出问题,有时候觉得经验真的很重要!

 会员190772元2023-1-9 10:39

网友:
赞一个 楼主够细心

网友A:
胆大心细对于一个维修人员很重要

网友:
请问楼主换显卡之前都没打总线的值的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胆大心细对于一个维修人员很重要

也要有理论才行啊

网友B:
电容穿了,怎么感觉这么奇怪呢,你是说对地吗

网友:
客户好多都会扯瞎话,怕你维修收费收高了,哈哈

网友C:
我还是没明白显卡总线有问题为啥还能认到显卡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容穿了,怎么感觉这么奇怪呢,你是说对地吗

电容击穿了,本体不良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我还是没明白显卡总线有问题为啥还能认到显卡呢?

我也觉得奇怪,驱动也能装的上!

网友:
楼主分已经加上去了 冒昧的问一句,你说的显卡总线阻值是不是与屏线的接口相连的那里啊

网友:
给楼主加分  学习了

网友E:
PCI-E总线吗?怎么不上图呢??看的不是很爽!!

网友:
我i这里这个和楼主的一样问题 谢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PCI-E总线吗?怎么不上图呢??看的不是很爽!!

我感觉也是一样啊

网友:
行,牛人要是我就不接这个活有风险

网友:
有图片么 求上图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也觉得奇怪,驱动也能装的上!

性能不良,不是彻底坏掉,是安装驱动不是运行独立显卡,不知我理解的对不对

网友:
维修都是从简单到复杂,从软件着手是对的。

网友:
换好之后有没有量过 是PCI-E总线的耦合电容吗

网友:
我不敢接 风险太大

网友:
今天来个装系统的 。用到下午坏了,说我系统装的不好,我检测硬盘坏了。我就直接问他。系统好好的你为什么来装系统

网友:
现在的人太自信,懂点皮毛就以为自己全懂了,经常碰到那种拿台笔记本过来 比如有一次一个人来我这说老板我电脑屏线松了 搞一下多少钱,我说你电脑什么问题 ,他说不显示,我说不显示你怎么知道是屏线的问题,他说我昨天还用着好好的今天就不显示了,我说不显示的原因多着呢,检测了一下是主板问题然后我说修主板电路问题200块,如果要换桥什么的 我会给你电话讲具体多少钱 你先留下来,他说这么贵 你先帮我拆开看看。我说我可以先帮你拆开看看但如果不是屏线是其他问题 你又嫌贵不修 我是要收一点人工费的哦   然后就灰溜溜的跑了 ,这种人又想不花钱又想让i给他搞好 ,

网友:
呵呵,先软件后硬件。

网友:
“只能量量显卡的总线了”——什么总线?

网友:
测量的什么总线啊,楼主给回复一下吧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头痛的要死。

网友:
理论加经验,哈哈哈哈

网友:
我这台也是,还没找到问题,在bios里也认不到独立显卡,楼主你的在bios里能认到吗?请赐教

网友:
兄弟,可以把维修的详细流程写清楚点吗?在什么位置,那个测量点,也让我们这些小小白学习下啊

网友:
楼主为什么不配个图加以说明一下呢